[内存维修]
各位大侠看看,哪几个颗粒坏了?

楼主(2010-09-16):
512M双面内存,用好条子带测试如下图,应该是哪几个颗粒毁了呢?
window

网友:
第一张图挂了,楼主检查一下

网友:
正面1 。3反面4

网友:
检查 1 4 6

网友:
先显示的哪片换,如果是一起出的那就证明就坏2片

网友:
谢谢,搞好了,换了第一片,其余加焊。上机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