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开机到滚动条界面

楼主(2010-09-16):
想收集以下WINDOWS开机定到滚动条界面的原因。
1 ,驱动冲突,这样可以进安全模式,要是安全模式也进不去,怎么办 ,前提不做系统。
2。硬盘有坏道。
3,。。。。。
想让大狭给些意见。。。。谢谢
Windows

网友:
两种情况都见过,第一种是重装系统解决的,不知道在安全模式下删除驱动行不行,以前碰到过的是显卡驱动的问题!

网友:
有些品牌机不能用THOST........

网友:
在滚动条是检测IDE设备。如果过了蓝屏就是驱动不对。

网友:
驱动问题也会引起的!!!!

网友:
我试过这种情况,把主板上的1000U6.3的电容换掉后{电容是不爆的},就可以进去了。

网友:
这我也遇到过好几次
有换个显卡就好使的也有换内存的

网友A:
系统问题 驱动问题都试过

网友(2011-01-30):
是重裝系統解決的

网友(2013-05-05):
什么问题都有啊 南北桥 显卡 BIOS 光驱 显示屏 电容怎么就没有一个通杀的

网友:
先重装系统

网友:
先修复硬盘 坏道也会导致进度条读不动 最好是重装系统也不费多大劲

网友:
卡在开机滚动条那里啊 把光驱拔了久O啦

网友:
硬盘数据线,供电不良也会出现此种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