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E删除不了。俩IE。

楼主(2010-09-16):
哥们最近中的。结果用瑞星查杀 无病毒。卡卡查不到。。
360能查到。但是删除不了。而且病毒可以关闭360...
用金山。貌似也能被关闭。。后来发现是360关闭的金山IE修复。。
重启两次成功。。。
桌面上是两个IE。修改IE为空白页。双击IE还是一个网站。忘记名字了。

网友:
IE被重定向了

网友:
还有打了一个补丁。。请问这样的流氓软件怎么手动删除?

网友:
你试试到安全模式下用360系统修复试试

网友:
金山卫士应该可以解决,假如主页被改了,就运行gpedit.msc(组策略)--用户配置---管理模板---windows组件----禁用更改主页设置----已启用,输入你所需要的主页就可以了·

网友:
可以在注册表里面 REGEDIT  的namespace 里面删掉后面的就可以了· 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