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能给我讲解以下这个图纸!

楼主(2010-09-16):
谁能给我讲解一下PQ104、PQ105、PQ107、PQ109的工作以及PQ101,PQ103

网友:
要产生一个有负载能力的B+,PQ103需要完全导通。PQ103导通条件是G极要低电平控制。不看其它的,只看VIN和PQ101 PQ103的话,VIN19V通过电阻加到PQ103 G极18V左右电压,如果想让这一点低,那只能是PQ109导通,拉低PQ103 G极电压。由此可见,PQ109 G极一定要是一个高电平,那么前面的三个信号也一定要是高电平,有一个低,那么PQ109就会截止。
现在再看别的,刚才咱说到PACIN是高电平,那PQ107一定是导通的,那PQ105(NPN)截止,PQ104(PNP)截止。

补充一点:我上面所说的PQ103 G极控制电压为低,按分压公式应该是8V左右的,不是0V。

网友:
PACIN才3.3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有VIN经过一个稳压管后得到的电压!

网友:
  典型的保隔 楼主还需要多多潜水

网友:
现在的问题是PQ103的G极电压不稳,高低跳跃,高12V低6V的不停跳跃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ACIN ACOFF#这两个信号电压多少?
是否有跳变现象

网友:
这两个电压都会跳跃,ACOFF的跳跃幅度是9.9v~2.xv有时是9.9v~5.xv还有时是9.9v~3.xv
PACIN这个电压也会跳跃,幅度是3.0~3.3v

网友:
刚刚把LM393也更换了,还是跳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