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fying DMI Pool Data……死机?

楼主(2010-09-16):
GA-G31M-ES2C  E6300CPU  2G内存

GHOST系统之后就出现  Verifying DMI Pool Data……

然后就没反应了,

已经用过的方法:换CPU  内存,硬盘。换下的东东,放在其它机器上全部OK

CMOS 放电,也没用

网友:
换个分区软件分下区,重写MBR

网友:
这是无法更新CMOS数据。可能是南桥问题。

网友:
有点像南桥的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先刷BIOS,GA的板BIOS坏的挺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