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30跑38

楼主(2010-09-16):
IBMT30跑38是哪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着急 啊  知道的告诉一声

网友:
看一下波形38  39北桥问题多。

网友:
内存不过

网友:
回复 修天下本本 的帖子[/b3
38不过内存,一,换条内存试试,内存槽,北桥,在打一下AD线

网友:
给北桥和内存的电压量量

网友:
电感虚,内存虚,而且内存槽要2 个一起焊

网友:
内存,换条内存试下,不行就检查下北桥

网友:
T3O的通病是内存槽虚焊!跑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