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掉电

楼主(2010-09-16):
一精英661GX-M7主板,跑码到26后掉电,点开关针后无法启动.不上CPU不掉.CPU,内存,IO,主从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,BIOS刷过,求思路

网友:
LZ先目测板子有没缺件或断线的问题,然后排除CPU,南北桥散热问题.,

网友:
这个机器U座与北桥故障率相对高点,先用灯座看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