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P 报FAN ERROR 急!!

楼主(2010-09-16):
有台IBM T42P 的机子报风扇错然后掉电。风扇是转的,主板换了两块啦都是一样,还有之前没换板键盘是好的,换了板以后键盘也不能用。两块板都是一样,现在就差风扇没有换啦。但风扇是好的,我也打W40啦。开机故障以旧。请高手帮忙,小弟多谢啦!
掉电

网友:
可能风扇转速达不到报错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对,换一下试试,连板子都换了,不要为了一人小小的风扇结果伤人又伤财的,那就不太好

网友:
换风扇了吗 ? 如果风扇是好的话 那就是温控芯片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风扇的问题

网友:
来自: 广东深圳
风扇有问题 不要想了 兄弟不要看到是转的就是好的哟 IBM 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哟

网友:
先换个风散看看先

网友:
这种都是风扇的问题,楼主换风扇就好了

网友:
风扇必须要换的,可能这次好了,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

网友:
哎、你咋这样捏 主板都舍得换 就不会换个风扇试试撒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机子 你说打W40是什么意思 ?

网友:
刚开始风扇转速慢,也会报错的

网友:
汗,还是风扇有问题呀,老板,舍不得换风扇就换扇叶了,呵呵。

网友:
可以修一下风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