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盟GMVK8M890-75E2P-MGN主板bios不能刷写???

楼主(2010-09-16):
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板冠盟GMVK8M890-75E2P-MGN,说到LOGO界面过不去,怀疑BIOS问题,取下BIOS,先把程序读出来保存一下。从网上下了一个BIOS程序,怎么刷都刷不进去。看了一下,读出来程序大小256K,而下来的512K,晕。都是一个板的BIOS怎么会大小不要样呢。把原来的程序在刷回去吧,校验到99%时出错。。。主板开机不跑码。。有没有哪位老师遇到过啊。。。BIOS是W39L040AP70Z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选器件时没选 对吧。要不就是 你BIOS芯片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找了一个W39L040AP70Z芯片,也刷不进去。编程器是好的,刷别的就能刷,重装 编程器软件也是一样。。是不是这种不能刷啊,有没有这种说法。。

网友:
这个BIOS块可能不行。我也碰到过这样的,我的TOP2005刷不了那样的块子。最后我换了个SST49LF004A刷了以后搞定。。

网友:
SST49LF004A能和W39L040AP70Z代换吗?现在是芯片是好的,刷别的程序能刷进去。我又换了一个刷它的程序也是一样,刷不进去。。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。从网上下了一个也不行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应该是下载的BIOS版本不同吧,才会下载下来的程序容量跟原板的不同,
  刷程序校验时出错可能是没选对型号或者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

网友:
BIOS芯片不行了!!换个芯片再刷吧!!!!!!!1

网友:
我换过芯片了,还是一样。。从主板上的BIOS提取出来的是256K,可是从网上找的全是512K,就是刷不进去啊。。

网友:
打官方客服电话问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