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L15E通病

楼主(2010-09-16):
今天接了台联想LXB-L15E 指示灯一直黄灯~不显示~按开关键没用  改了电源板  问题依旧 所以肯定是驱动板问题~听人说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~求各位大大指教~

网友:
你改驱动板就好了吗,联想的机器按键也是通病呀。

网友:
按键换过了  驱动板没法改  VGA线是连在驱动板上的   本身不到VGA口

网友:
按键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那个AK3表面颜色不对 ~但是确实出了3。3V所以应该没坏~

网友:
那应该是驱动板的 程序坏了,,要重写

网友:
不开机要先从按键着手呀,由简入繁

网友:
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试吗

网友:
像你这种故障 控制不了 开关机 一般都是驱动板 故障

网友:
1,检查每个按键电压是否有2.7V(power是3.3)
2,检查CPU工作条件:电源,时钟,复位(很少问题),程序,CPU自身。
3,CPU到LED之间的线路,以及LED灯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款跟 你一样毛病的显示器,指示灯一直黄灯,电源板电压正常,我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,换过那个AK3还是一样的毛病,我测了下1084的电压不太正常,好像只有1点几伏,正常好像应该是3.3V的,由于手头没有一样的原件,无法测试代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