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25认不出硬盘

楼主(2010-09-16):
刚接到机子时暗屏,高压条换了就好了,发现进不了系统,BIOS里看见硬盘显的乱码,以为硬盘坏了,换了硬盘后还是这样,由此可以判断是否是南桥有问题,请各位大虾指教!

网友:
信号线阻值变大也会这样

网友:
看硬盘的针脚和主板接口有没有问题,南桥的可能性不大,排除外围和硬盘供电才考虑南桥

网友:
好像有人人为的吧硬盘插反了,IDE的硬盘,

网友:
先排除硬盘电路再考虑南桥

网友:
那不一定是桥哦。。你把数据先换下,、或把接口换下。你把硬盘挂到台式电脑看认到多少。或在BIOS下恢复下出厂

网友:
对一步一步查,先查硬盘线路,不行的话再刷一下BIOS,再不行再做南桥

网友:
这还要,到这给 里面说吗?肯定是一步一步来,就算你说问了,我们也就是说说。

网友:
打一下对地阻值不行换南桥

网友:
先还原BIOS,看行不行,不行再打对地阻值,对地阻值都正常的情况下,估计就只能做桥了

网友:
硬盘接口有问题也会有这现象

网友:
忽忽。, 你仔细看下硬盘的针是不是插歪了 。。     或者是  硬盘的数据线有没有异常。。   这些都正常的话  干南桥。。

网友:
先查供电看正常吗?

网友:
可以测一下硬盘的供电  与复位是否正常   如果没有问题则需要测信号线

网友:
台式机硬盘线坏了,显示乱码.桥不应坏了吧

网友:
看一下供电。再打一下阻值。都正常才能怀疑南桥吗。不要急一步一步来。

网友:
如果没断线的话直接换SB吧

网友:
换个别的牌子的硬盘试试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