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极管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  请问图中为什么Q40,Q44在低电平会截止?NPN型三极管不是只要UC>UB>UE就可以导通吗?

网友:
  低电平ub《ue了 当然截止

网友:
NPN型的三极管,,基极电压 ≥ 0.6 V ,集极与发射极之间就导通。低电平截止,高电平导通。
PNP型的三极管,正好相反。
N沟场管与NPN型三极管也应该差不好吧

网友:
  可以这么说

网友:
三极管 简头朝外  NPN  B>E 高电平工作
             简头朝内  PNP   B<E 低电平工作
MOS管   简头出去 N沟道  高电平导通  G极高电平
             简头进来  P沟道   低电平导通  G极 低电平
简称 三见外   N 高
        三见内   P 低
        场进去   N高
        场出来   P低
就是 P DI    PDI

网友:
这个晶体管,,我记得98年学这行的时候,学校老师讲晶体管三极管,二极管,就讲了起码一个星期!!锗,硅,,NPN  PNP  那个放大倍数用什么说来的不记得了!

网友:
光大于是不全面的,还要去除掉PN结的正常压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也可以这么理解

网友:
需要Ub-Ue  > 0.6V 才能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