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oxcon G33M02 问题求助

楼主(2010-09-16):
Foxcon
G
M
问题求助 测试板子cpu供电1.12V 南北桥 内存供电正常 现在板子的现象 是开机 主板滴滴两声报警 然后隔几秒 优势滴滴两声报警 然后一直这样 请教高手 这种故障是哪儿坏了呀?谢谢
cpu
cpu供电

网友:
中华飞雪
的帖子
首先确认一下你板上用的是什么BIOS程序,一般滴滴两声是内存不过

网友:
谢谢 楼上大侠 这个板子的确是内存不过 已经好了

网友:
LZ你这个板怎么搞好的。共享一下。

网友:
就是嘛 分享一下经验嘛

网友:
如果喇叭长声一般是找不到内存 如果是两声短音就是找不到显卡

网友:
不会就是把内存槽给擦擦就好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