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不开机 没有3 5V

楼主(2010-09-16):
看论坛上说的 X31通病 说 没有3 5V 不开机的通病 换一个小电阻 就好啦 还有的说 换个1845就行 啦 是不是还要改什么东西啊 还有就是 那个小电阻 在北桥那个位子啊 这么多去那找啊 有没有人指点下 或者截个图也行 啦 求救 待机 0.05
不开机
通病

网友:
换个TB62501,OK。

网友:
看一下电容吧这个论坛上很多

网友:
情已逝!
的帖子
TB换过啦 换完 连待机都没有啦

网友:
★牛气冲天★
的帖子
供电都没有 还去找信号。。。。

网友:
按开机条件慢慢查就算有这个通病,那或许这台机不是相同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