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T3没VOCRE,故障是MAX1907 ED了

楼主(2010-09-16):
故障机型:CT3
原始故障:开机不显示,无代码,电流0.2X
故障判断:无VCORE.
维修过程:拆机测试,确实没有VCORE,测量VCORE对低阻抗正常,MOS管阻抗正常,芯片没有明显发热,按压MAX1907无效.
开始测量MAX1907引脚,V+,SHDN,SYSPOK均正常,发现8pin REF 无电压!

查看MAX1907 PDF得到产生REF的条件为VCC+SHDN,测量VCC+SHDN均为5V,电压正常.

尝试加焊MAX1907,无效
尝试更换MAX1907,无效
尝试更换REF脚电容,无效.......
再换芯片还是一样.无奈了.怀疑接触故障,加焊MAX1907外围元件,无效.仔细观察MAX1907外围元件没有发现问题,当把板子反过来查看时发现MAX1907背面的PD27一脚剥离,查图纸得到PD27为MAX1907自举二极管,把PD27焊接好了开机,电流直接跳到0.8X,故障修复.

罪魁祸首:

总结:按理说VCC+SHDN正常就会输出REF,但是为什么BST会引起REF不输出呢?难道计算机也需要蓝色小药丸了?TNND....

网友(点评):
按理说VCC+SHDN正常就会输出REF, 这些总结都不对,我试验过。

网友:
楼主,焊接好了PD27以后,有没测下REF电压有了没呢?

网友(点评):
不用测 肯定有.

网友:
真是很奇怪了,如果PD27开路的话,没有VCCORE是可以理解的,但没有REF就不能理解了

网友:
简单说下此机电流 待机电流为0.01  不上任何附件开机电流为0.39  CPU供电为1.7   上750的CPU后电流为0.55  上内存0.93 跳到1.1几外接亮机

网友:
  没有ref很正常的 很多后极短路的 也没有ref  而且滤波电容开路失效的 也没有ref  有的芯片只要工作不正常 就不出ref

网友:
看样子应该是所有的保护动作都会造成REF不正常.
但是从内部框图看确实和这些无关,应该是内部框图画的不完整!

网友:
框图可能只是示意图,不完整,实际电路更复杂。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出REF  的条件都满足  可就是没有REF。。   后面也是修了芯片一个其他脚的电压 才修好的。  我也弄不明白。 是不是 图纸在忽悠人  还是  线路设计不一样

网友:
  我们不了解而已 按照逻辑关系 只要芯片的shdn出来 ref滤波电容正常  ref就应该出来了 可是如果按照这种逻辑 会修死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