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有什么好的方法焊接I/O吗?

楼主(2010-09-16):
各位都用什么方式焊接的I/O或者网卡芯片,用烙铁焊然后脱锡?这么焊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,换个芯片要十多分钟,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传授给小弟点。感激不尽!
芯片

网友:
有空间就拖,没有就下加热.

网友:
直接吹不是会容易虚焊吗??

网友:
用风枪吹要快一些,然后仔细检查一下,个别引脚用烙铁补焊,拖焊练不好,放弃!

网友:
还是脱锡比较好,比较放心

网友:
像二楼说的,有空间不拖,手焊比较牢固。无空间就用风枪吹了。

网友:
直接吹,固定好了,然后再焊!

网友:
熟练了 还是风枪快

网友:
用风枪焊主要是焊盘的锡一定上好上均匀,不然就有可能造成虚焊。

网友:
我从学以来都是用拖的,先把焊盘刮一下,再上芯片,固定对角,然后加锡拖。就这样,虽然时间多几分钟,但是很放心 没有虚焊的。

网友:
安全考虑,还是拖的好!!,枪吹的话,,不可靠!!虽然花的时间多了!但是一次做好的,要省去因为虚焊引起的返工和判断错误!!!!

网友:
欲速则不达,想要多快好省是很难的,还是拖得放心

网友(2010-11-09):
直接用风枪吹,100多块的BGA焊油涂一层,吹出的效果圆润光亮,不存在虚焊,一用普通助焊剂有明显的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