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到一块非常郁闷的板,求助

楼主(2010-09-16):
一块技嘉8I848的主板,故障是自动开机,复位灯亮,拆下主板检测,发现无内存供电,刚好手上有这图,发现内存供电的三极管有个管脚是IOPSON的信号脚,感觉是开机信号脚,又刚好看到月饼老师一个自动开机例子,觉得应该是IO8712GB坏了,于是向深圳基地烙铁兄购买了5个剪板IO,第一个IO换上去,不自动开机,一路跑码到7F(月饼老师讲过的OK码),那个时候感觉很高兴,第一次换IO这么顺利。

  郁闷的事开始出现了,把板装上机箱,插上显卡,硬盘,ATX,结果嘀响了一声,另外又响了一下不知什么声音,结果黑屏了,再把板拆下来检测,竟然上不了电了,真是郁闷,再换IO,第二个IO跑码00-C1循环的跳,我想应该又是IO的问题(月饼老师说的),再换IO,第三个了,换上去后,跟第一次一样,顺利跑码到7F(OK码),我想这次应该没有问题吧,装板,插显卡,ATX,硬盘,最后插电源线的时候,晕,竟然又自动开机了,感觉不秒了,拔下再插上,还是自动开机,这时人真要晕了,这板咋这么难搞呢。。。。

  拆下板检测,还是自动上电,不过这次又让我发现另一个问题,就是南桥巨烫,赶紧关电,还是以为是IO问题,继续换IO,换第4个IO时,这次没有前两次跑码的好运,这次测试卡灯都不亮了,当然我还在关注南桥问题,还是巨烫,赶紧关电,到了这里,感觉问题越来越严重了,会不会南桥坏了。。。。

  拆下CPU,内存条检测,发现5VSB对地50欧,3VSB对地21欧,晕啊,难道真的南桥坏了,把1084稳压管拆下,把IO拆下,3VSB还是对地20欧,南桥的供电滤波电容也是一样,再把AGP显卡场管拆下检测(有资料说AGP场管坏会导致南桥巨烫),结果两个场管都是OK的,这次真的不想再乱搞了,想球一下大家的意见。。。。(5VDUAL是一个W83301R转换过来的,然后再到1084转为3VDUAL)

  5VSB对地50可以说明是有短路吗?(我测其他所有的板都是100以上)

  3VSB(A14)对地20欧可以证明南桥真的坏了吗?

  有没有绝对的方法可以证明南桥真的坏了?

    前两次的焊接IO的成功跑码(试了好多次),为何装上机后却又挂了?(难道是ATX,显卡有问题)还是我的板真的有问题,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是不是好的,在把W83301R拆下来看还短不短,还短就是南桥挂了

网友(点评):
恩,准备就把这个83301拆掉看看了

网友:
把显卡供电的管子换了。

网友:
哎,电源也是坏的啊,第一次的时候你就应该发现了,现在是南桥坏了!!!

网友(点评):
我现在是在想,如果还有第三次跑到OK码的话,肯定用新电源装到机箱去试,可惜现在好像再也点不亮了,你觉得我的5VSB与3VSB是短路了吗

网友:
测一下USB数据线对地值如果偏小或者不加电南桥就发烫就是桥坏 了。

网友(点评):
USB数据线对地600多正常

网友:
1,第二个IO跑码00-C1循环的跳,我想应该又是IO的问题(月饼老师说的)----我没说过吧
2,能跑码南桥烫,---南桥坏了!

网友(点评):
你以前上课的时候说过的啊,你说循环到C1代码说是IO问题啊(也确实是IO问题),这是中间的一次,换过IO后又可以跑码了,但是一装到机箱就挂了,晕死 南桥烫的时候,是不能跑码的

网友(点评):
老师,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我的5VSB与3VSB是不是短路了,还有南桥是不是已经挂了,现在不解决前两个问题,我也不敢再上电了

网友:
回答了。要是能跑码南桥烫。那就一定坏了

网友:
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考虑下虚焊和BIOS的问题

网友:
唉,没有一位兄弟真正回答到点子上的,呵呵,不过还是谢各位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开机后南桥烫,先要测一下显卡1.5V供电有没有,没有这个电压,南桥开机就是很烫的。你测的5VSB与3VSB的对地值不能说明什么,我有测到过最小的值是7,但是是正常的。先看显卡供电有没有吧。然后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拆掉IO后,不自动上电了,插上ATX,发现待机时南桥也很烫,难道我的南桥真的坏了?赶紧关掉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