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不供电

楼主(2010-09-16):
我有一块华硕845的板子,可是我插上电源,主板的指示灯不亮,

但是我拔下电源主板的灯就闪了一下,这是什么症状呢,是什么

原因能导致这种情况,应该是供电出了问题还是什么呢。?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先排除板子有没短路,没有就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查一下稳压管1117,输出如果对地短路了就是南桥挂了!!

网友:
如果主板短路应该怎么解决呢。

如果 3.3V待机电压 短路怎么解决

网友:
测SB电压对地值有没低。桥有没发烫。

网友:
确定是否短路    如果查看是否南桥短路    量USB输入输出阻值是否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