适合新手看的主板维修思路。

楼主(2010-09-16):
主板维修思路
首先主板的维修原则是先简后繁,先软后硬,先局部后具体到某元器件。
一.常用的维修方法:
1. 询问法:询问用户主板在出现故障前的状况以及所工作的状态?询问是由什么原因造
成的故障?询问故障主板工作在何种环境中等等。
2. 目测法:接到用户的主板后,一定要用目测法观察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、漏液或
严重损坏,是否有被烧焦的芯片及电子元器件,以及少电子元器件或者PCB 板断线
等。还有各插槽有无明显损坏。
3. 电阻测量法:也叫对地测量阻值法。可以用测量阴值大小的方法来大致判断芯片以及
电子元器件的好坏,以及判断电路的严重短路和断路的情况。如:用二极管档测量晶
体管是否有严重短路、断路情况来判断其好坏,或者对ISA插槽对地的阻值来判断南
桥好坏情况等。
4. 电压测量法:主要是通过测量电压,然后与正常主板的测试点比较,找出有差异的测
试点,最后顺着测试点的线路(跑电路)最终找到出故障的元件,更换元件。
二.主板维修的步骤:
1. 首先用电阻测量法,测量电源、接口的5V、12V、3.3V 等对地电阻,如果没有对地
短路,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
2. 加电(接上电源接口,然后按POWER开关)看是否能开机,若不能开机,修开机电
路,若能开机再进行下一步工作。
3. 测试CPU 主供电、核心电压、只要CPU 主供电不超过2.0V,就可以加CPU(前提
是目测时主板上没有电容鼓包、漏液),同时把主板上外频和倍频跳线跳好(最好看
一下CMOS),看看CPU 是否能工作到C,或者D3(C1 或D3 为测试卡代码,表示
CPU已经工作),如果不工作进行下一步。
4. 暂时把CPU取下,加上假负载,严格按照资料上的测试点,测试各项供电是否正常。
如:核心电压1.5V,2.5V和PG 的2.5V及SLOT1 的3.3V等,如正常再进行下一小
工作。
5. 根据资料上的测试点测试时钟输出是否正常,时钟输出为1.1-1.9V,如正常进行下一
步。
6. 看测试卡上的RESET 灯是否正常(正常时为开机瞬间,灯会闪一下,然后熄灭,当
我们短接RESET 跳线时,灯会随着短接次数一闪一闪,如灯常亮或者常来均为无复
位。),如果复位正常再进行下一步。
7. 首先测BIOS 的CS 片选信号(为CPU 第一指令选中信号),低电平有效,然后测试
BIOS的CE 信号(此信号表示BIOS把数据放在系统总线上)低电平有效。
8. 若以上步骤后还不工作,首先目测主板是否有断线,然后进行BIOS程序的刷新,检
查CPU插座接触是否良好。
9. 若以上步骤依然不管用,只能用最小系统法检修。步骤为:更换I/Oà南桥à北桥
10. 检测接口电路:检修接口电路时,一般用电阻测量法非常管用。一般接口电路的损坏
都是其背面的电阻、电容以及电感损坏较多,具体检修见详图。
开机电路检修流程图
损坏 完好
无 有
不正常 正常
不正常 正常
正确 不正确
CMOS/跳线
跳回正确位测Power 开关的3.3V或5V
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,
起振电压为0.5V到1.6V左右
查紫线到Power 开关之
间电路
更换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以
及晶振本身
测Power开关到南桥或I/O之间是
否有低电平输入南桥或I/O
查Power 开关到南桥或I/O
之间的元件,更换损坏元件
查绿线到南桥或I/O 之间的
电路是否损坏
更换南桥或者I/O(视开机电
路而言)
更换元器件,修复电路
注:开机电路常坏元器件器有接绿线的三极管、与开机电路有关的门电路芯片,
还有紫色线给Power 开关供电的三级管或是二级管等。
Powerà南桥或I/Oà绿线(开机过程)
(低电平)
CPU 主供电的检修流程图
不正常 正常

无 有

不正常 正常
不正常 正常
测Q1的D 极5V
测Q1 G极3-5V控制电压 查电源红线到D 极线路
更换场效应管Q1 把Q1的G 极悬空,测电源控制芯片的输出端电压
更换Q1或Q2 测电源控制芯片的12V和5V供电
测PG 电源好5V(电源灰线) 查R1 及C4,更换
更换电源控制芯片 更换与电源灰线相连的芯片
注:常坏的元器件是电源控制芯
片和场效应管以及R1 限流
电阻,一般CPU 供电中
15V,2.5V,主供电全无输出
时,电源控制芯片坏的可能
性最大,如果只有其中一项
输出不正常,则是输出此项
的场效应管坏的最多(如Q3
的1.5V输出)。
时钟电路和检修流程图
注:时钟电路是否能工作正常,
前提是供电一定要正常,才
有可能正常工作。比较容易
损坏的元件有时钟芯片及
周围Q1及L1等元件。3.3V
如果是通过晶体管供电,此
管也易损坏。

不正常 正常
测3.3V和2.5V供电
测晶振的启振电压1.1-1.6V 查Q1或橙色3.3V和L1 等
更换时钟芯片 更换晶振或时钟芯片

复位电路检修流程图
否 有
正常 不正常
测Reset开关3.3V或5V
查红线到Reset开关之间的电路 测Reset 开关到南桥之间是否
有低电平输出给南桥
测灰线PG 5V 找出Reset开关到南桥
之间损坏的元件,更换
更换南桥 找到与灰线相连的元件更换
正常 不正常
注:复位电路是否能正常工
作前提是供电和时钟是
否正常。复位电路常坏
的元件有与复位电路有
关的门电路芯片以及与
灰线相连的晶体管。
BIOS电路检修流程图
不正常 正常
不正常 正常
测VCC 和 Vpp 供电
测CE/CS是否有跳变 查电源5V和12V到
Vcc和Vpp之间电路
表示CPU 没选中BIOS,
查CPU或总线故障
测OE 是否有跳变
查总线(南桥或I/O)
和BIOS芯片损坏
刷新BIOS 程序或更
换BIOS芯片
不正常 正常
注:BIOS电路的检修是在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
正常主板还未工作
时,才采取的措施。
BIOS电路一般是程序
损坏为多,芯片其次。
键盘、鼠标口的检修流程图
正常
测Vcc(E 点)对地阻值为180-380
测A和C(500-800阻值) 查与Vcc 5V供电的跳线是否跳好或
是保险电阻(电感)损坏
找到与之相连的电感L2 和L3,更换 刷BIOS或更换I/O
不正常
不正常 正常
注:键盘与鼠标口的管
脚定义完全一样,
一般最容易损坏
的元器件为L1、
L2、L3,一般在并
口、串口、软驱能
用的情况下,I/O
一般不会坏,有时
接口本身也可能
损坏。
并口(打印口)检修流程图
不正常
测1-17针500-800 的阻值
沿着不正常的针脚找到所
连接的地器件,更换
更换接口插座或更换I/O 芯片
正常
注:一般打印口的损坏最
多的元件是与打印口
相连的电阻、电感、
或电容器最多,占总
故障的百分之八十左
右(如打印口旁边的
排阻、排容、电阻、
电容等)
串口检修流程图
测1-4针,6-9针(1000-1700的阻值)
更换串口芯片或更换I/O 芯片 沿着不正常的针脚找到所连接的元件,更换
正常 不正常
注:一般串口坏大多是所
连的电阻、电容和串
口芯片损坏率最高。
如果在键盘口、鼠标
口、打印口都能用的
情况下,I/O 损坏的可
能性非常少。
USB口检修流程图
测1-5针(180-380)和2、3、6、7 针(400-600)
沿着不正常的针脚引线找到所
连接的元件,更换
更换USB接口插座
正常 不正常
注:USB由南桥连接管理,
在主板能正常工作的
情况下,USB 的损坏
不会由南桥引起。易
坏的元件有USB 所连
的电阻、电容及USB
接口插座本身。
IDE(硬盘口)检修流程图
测1-9、11-20、22-29、34-40针(500-700 阻值)
沿着不正常的针脚找到所连
接的电阻或排阻,更换
若IDE 与南桥之间接有244、
245 芯片,需更换或更换南桥
正常 不正常
注:一般主板能正常显示
时,南桥坏的可能性
及少,IDE 口损坏大多
是相连的排阻、电阻
和244、245芯片损坏,
占百分之八十左右。
FDD(软驱口)检修流程图
测18、20-34针(280-620 的阻值)
沿着不正常的针脚引线找到相连
的元件,更换
更换I/O 或刷新BIOS
正常 不正常
注:FDD 口由I/O 直接管理,
在键盘口、鼠标口、打印
口嗵正常使用的情况下,
I/O 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及
小,大多是FDD 相连的
电阻、电容损坏最多,在
各引脚阻值正常时,刷
BIOS 有时也能修好FDD
口。
集成显卡接口检修流程图
测1-3(60-180)、12-15(500-800)的阻值
沿着不正常的针脚引线找到相连的元件,更换 更换显卡接口插座或更换北桥芯
正常 不正常
注:集成显卡由北桥芯片管
理,一般北桥坏的可能
性不大,损坏较多的元
件有与显卡接口连接的
电感、电容、电阻和三
极管较多。(这些元件大
多都在显卡接口后面)
集成声卡检修流程图
不正常 正常
测Vcc 3.3V供电
查3.3V供电所连的元件,更换 测晶振Y1的A,B(1.1-1.6V)启振电压
查与MIC、耳机、OUT相连
的元件以及更换声卡接口
更换晶振或更换声卡芯片
更换数/模芯片
正常 不正常
注:声卡比较易损坏的元件
有声卡芯片、耦合电容
C1、C2、C3或是声卡接
口的弹簧片。
ATX 开机电路故障:
1. 不通电故障原因:
CMOS针帽
CMOS电池电量
32.768K 是否起振
ATX 的5VSB与南桥的电压有否3.3V
POWER SW有无3.5-5V电平
POWER ON 线路,5V电平,对地阻值500-600 欧
74HCT系统门控芯片
I/O 芯片的供电5VSB.电池(8671-8702,8703,8705,8712,华邦85627HF,83977EF,P4 的
有83627,83657)
南桥或IC等
正负12V,正负5V,3.3V的基本电压对地短路
2. ATX 电源自动开机,系统关不了机
清除CMOS
POWER ON ,5VSB低阻值对地短路
故障检测流程
原则:先易后难,先简后繁
1. 目测: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机械操作,烧坏,划痕,元器件缺损等.顺便了解一下主板的
基本情况,比如厂家,芯片组的型号,能支持的CPU等.
2. 根据主板的型号,插上电源插头,测试卡,通电,测试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情况.
3. 如果不能软开机,可以把电源插头的绿色线PSON 对地短路强制开机.对于PII 级
以上的主板,有四个电压必须正常,其一是南北桥的3.3V 供电;其二是CPU 的主供
电;其三CPU 的内核电压1.5V;第四是CPU 的外围2.5V 供电.如果供电不正常,首
先要解决供电问题.通电测电压的同时要注意触摸板上的一些主要芯片,如南北
桥,I/O,时钟发生器,电源控制器,场效应管等,看它们是否有温度过高的情况.
4. 如果CPU供电正常,接着把跳线跳好,包括CMOS跳线,电压跳线,倍频跳线等,然后
就可以把CPU插到主板上了,插上CPU后还要再次测试CPU的供电,以防电压不
正常烧坏CPU.
5. 通电后注意观察测试卡的代码显示情况,一般来说会有以下几种情况:
供电不正常:
某些主板,未插CPU以前,供电不正常
电源插座正负5V,正负12V,+3.3V
板沾有导电物
板上某一个或几个芯片短路
板上PCB有断线现象
与+5V相连的电感线圈,电解电容
电源控制器
电源控制器的外围电路
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互感器及通路
检查南北桥,I/O,时钟发生器的,BIOS的供电
时钟:
时钟发生器芯片
时钟发生器的外围电路:晶振,滤波电容,供电,激励电压,限流小阻
板上粘有导电物
PCB有断线
北桥损坏会导致时钟发生器部分输出阻抗端无波形
如AGP无时钟,北桥可能有问题
不能软开机:
某些主板,未插CPU以前,不开机
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
电池没电
CMOS跳线
板上粘有导电物
PCB有断线
电源控制器芯片坏
逻辑门电路芯片坏
板上某芯片短路
实时时钟坏
时钟发生器坏
I/O 芯片坏
南桥坏
自动开机:
某些主板,不插CPU,内存,显卡等会自动开机
BIOS设置有问题
与开机相关的某电容漏电
PWR相关通路并入一个电容
逻辑门电路芯片坏
I/O 芯片坏
南桥坏
不复位:
某些主板,不插CPU会不复位
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
CMOS跳线错有时不复位
当+5V,3.3V等电源指标不符合要求时,系统会发出RST信号
I/O 芯片坏
逻辑门电路芯片坏
实时时钟坏
时钟发生器坏
南北桥,I/O,ISA,PCI等地方供电问题
电源控制器芯片坏
PCI卡的RST连入南北桥,AGP,如不复位也可能是北桥坏
南桥坏
自动复位:
复位电路有电容漏电
I/O 坏
南桥坏

网友:
最好在配个 电路图就好了 看楼主写的那么辛苦。不过很详细~

网友:
不错哦  很好  谢谢咯

网友(2011-05-23):
很好“~!说的很有道理~!顶起~!

网友:
  这些资料在百度文库里面多得是, 适合新手

网友:
这种资料对我们这些新手学习来不错哦,谢谢分享

网友:
很全面很实用的资料,谢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

网友:
都是些不合实用的,先发些有用的吧

网友:
说的不错    给楼主顶起

网友:
谢谢楼主了,这些东东对新手还管用。

网友:
看着有点乱

网友:
不错,分析的很详细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是理论知识,不太实用。

网友:
5V、12V、3.3V 等对地电阻,如果要是对地
短路了 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不错 我是新手 我要加油

网友:
不知道哪里有视屏来学习

网友:
实用,受教了,谢谢楼主无私。

网友:
太长了,没看,楼主很用心

网友:
对新手来说,很不错

网友:
楼主写的很详细,顶起

网友:
在百度上可以搜到很多维修视频对新学员很有帮助

网友:
赞个,
资料蛮详细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用,谢谢LZ

网友:
学习中,本人太菜

网友(2013-01-14):
完全凌乱了

网友:
我是新手,我得学习

网友:
说得非常好,学习了

网友:
3.3V对地短路应该从哪里下手?

网友:
一般都是换,修也要好多钱。

网友B(2017-03-08):
引用 网友C:
学习了,雄起!!

看到你几次恢复相同的内容了哦,实在看不下去了,再次看到的话,就扣分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到你几次恢复相同的内容了哦,实在看不下去了,再次看到的话,就扣分了哦

恩,好的,不好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