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英845GV FF不显

楼主(2010-09-16):
冠英845GV
全板电压正常,时钟也正常,PCI 和CPU复位也都正常。FSB到北桥,南桥到北桥,PCI到南桥总线都正常。BIOS的VCC,CLK,RESET,LAD0-LAD3正常。24脚 FWHINIT电压为0,经检查线路由一个331电阻拉到3。3V提供上拉。拆了BIOS芯片这脚电压还是0V,请问:此脚一般会跟哪些芯片相连,接下去怎么检修?

网友:
跑下24脚到不到IO或其它元件,排除是否被其它元件或IC把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跑线路,应该还有其它相连的元件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一般是会接三极管然后接到CPU与南桥。

网友:
跑到IO线路

网友:
什么都正常应刷一下BIOS ,这种应是杂牌版。网上难找BIOS 不过可以用其它板的BIOS 。时钟、I/O  桥组一样就可以了。再不行我建议按压不行就加热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