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 网卡和无线都不能用

楼主(2010-09-16):
IBM T42机,客户拿过来就说不能上网,检测系统里认不到网卡,无线网卡前也是有感叹号,换个无线,情况一样。还没有动过,大伙给个建议啊。

网友:
查一下网卡接口到网卡芯片的电路

网友:
没有动就要首先从软件排查,在查硬件吧

网友:
换个系统啊,查结口啊

网友:
叫客户换USB网卡吧,大家都省事

网友:
查pci总线看一下

网友:
重做系统吧,不行的话就换网卡,做南桥了,估计应该是雷打坏的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那还有你什么事  还挣什么钱

网友:
先换个系统看下吧————换系统不行——在看网卡——在看南桥

网友:
该机器已经解决,换个网卡芯片就行了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把,再看南桥,

网友:
装过系统么,不行的话换南桥

网友:
没看见人家说 换个网卡就好了嘛。

网友:
感叹号   重点检查晶振  和网卡本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