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硬盘故障与简单维修

楼主(2010-09-16):
dos分区不能启动

  1.硬盘含有的dos主分区未被激活,硬盘启动机器时因无法活动的dos分区,此时屏幕出现:no?rom?basic??system?balted??改用软盘启动,运行fdisk命令,设置c盘为活动dos分区可排除故障。

  2、coms??setup中硬盘工作模式有lba,auto.normal.large四种,系统默认使用lba模式,此项模式。此项硬盘参数设置必须与实际使用的模式一致,硬盘各项参数设置要正确,否则,硬盘启动都将失败,屏幕提示;invalid?system?disk?replace?the?disk,and?then?press?any?key此时击任一键进入cmos?setup菜单,检查硬盘相关参数是否正确,参数不符重新设置,存盘即能使用硬盘启动。

  3、误操作导致dos系统丢失工病毒入侵破坏了dos主引导扇区数据,硬盘无法启动机器,就会出现missing?operating?system错误提示,软盘启动,不能进入c盘,并出现:incalid?drive?specification?无效的驱动器。这是因为有病毒干扰,用正版kv300杀毒病毒,用正版kv300恢复原来dos主导引扇区数据,此法不影响硬盘存储的程序、文件。

  硬盘不自检

  ???一般硬盘自检失败,如果不是主引导模块或dos引导模块被破坏(如被病毒感染),那么其他症状基本上是由外部硬件所引起的。软件方面可用杀毒软件查杀引导区病毒,或用norton、debug等修复(比较麻烦),硬件方面可根据开机自检后所提示的信息来进行分析。

  1、开机自检完成提示以下出错信息:??hdd?controller?failure?press?f1?to?resume?
  当出现上述信息时,则应该重点检查与硬盘有关的电源线、数据线的接口有无松动、接触不良、信号线接反等。
  如果不是上述原因,那么换块硬盘试试吧,有可能硬盘本身出问题了?

  2、开机内存自检后显示如下信息:? fdd?contreller?fanilure?hdd?contreller???fanilure?press?to?resume?
  如出现上述信息通常是连接软、硬盘的i/o部分接触不良或有损坏,这个比较麻烦,轻的还可修理,严重的搞不好就得换件儿了。

  3、 开机显示如下信息:? ?drive?not?reday?error?insert?boot?diskette?in?a???press?any?key?when?ready...?
  若出现上述错误,多属于“c:”类型未设置或因为cmos供电不足,造成cmos信息丢失所引起,恢复cmos数据既可。?
  以上只是些常见的硬盘自举失败的原因,如果是第“1””3“类,可以自己手动排除,若是“2”类的问题,自己就不好下手了,最好还是到厂家或是请专业人员来维修吧。

  4、误操作导致dos系统丢失或病毒入侵破坏了dos主引导扇区数据,硬盘我法启动机器,屏幕出现:missing???operating???system错误提示,软盘启动,不能进入c盘,并出现:invalid?drive?specification(无效的驱动器)若为病毒干扰,用正版kv300杀毒盘启动,使用kv300/k格式清除引导扇区病毒!如硬盘正常工作时,用kv300/b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