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 屏暗 不是高压 不是灯管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IBM X31 屏暗   换了高压  一样屏暗   屏接其他试正常
量主供电16V有   屏线接口有亮度调节的电压  还有2个3.3
后来发现   开了机   按一下休眠开关  屏亮一下就暗
动一下就亮一下   有时候动了休眠开关  可以亮一段时间
不过用久了也是暗回去    后来把休眠开关拆了
情况一样    不知道是什么件性能不好呢? 郁闷中
看了一个贴说换了1631好了   我估计是1631附近一块有件不良吧
但是具体还在测
有谁给点意见

网友:
高手呢,都到哪去了,我也想顺便学一下

网友:
查一下休眠开关相关电路,或许能好,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呢

网友:
开关都拆了   不关休眠开关的问题吧

网友:
怎么没有下文了

网友:
  加焊了 1631 正反面一块      情况一样
怎么办啊  呵呵

网友:
这个屏线   接了高压  比较难测量   真烦

网友:
你把灯管拆下来,重新换个好的,用热缩管包好,不要漏电了,是这样的,见过很多了,用外接灯管是正常的,但接上高压后就不正常了 ,你换灯管一定会好的

网友:
主板上供给高压主供电的两管子换了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之前我灯管也已经换了的  也是用热缩管包好的
不过我现在接另外一个屏   果然是亮的哦
奇怪     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灯管焊接口有可能氧化或灯管老化的问题,这种情况刚开始遇到很能迷惑人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    又换了一次灯管后   正常了
之前换了灯管的屏接个12V测灯管的  也能亮
真是郁闷   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对,碰到几次这样的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正常嘛  高压不稳定嘛

网友:
学习了,这种情况没遇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