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搞得WINDOWSXP不得安宁的命令!

楼主(2010-09-16):
开始—运行—CMD—FTYPE EXEFILE="C:\WINDOWS\SYSTEM32\NOTEPAD.EXE" %*
希望大家慎用!不懂的话。最好打开CMD窗口后就不要关,发现不对劲就用FTYPE EXEFILE="%1" %*
解锁即可!其实有时候有些病毒也喜欢搞EXE文件关联,用这个就可以解锁,呵!
希望大家把自己心目中知道的很牛鼻的命令都共享出来,谢谢!大家可以试试哈。

网友:
楼主是开发病毒的吧。!

网友:
试试先~~~~,这命令有什么功能么?

网友:
搞不好就出现问题!!!

网友:
我试了怎么不行啊,一点反应都没有

网友:
楼主 应该去搞病毒开发

网友:
呵,LZ确实不错,有机会就试试,

网友:
都不知道是有什么用的

网友:
楼主可别开发病毒给大家下载

网友:
能说明下这个命令的作用不

网友:
这个命令是什么作用??

网友:
我猜这个命令的作用是所有文件关联记事本,意思即为不管打开什么文件都是用记事本打开。。。LZ我猜的对不对?

网友:
将exe类型的文件关联为用notepad.exe打开.结果是你双击任意应用程序,是调用记事本打开此程序,结果就是用记事本打开了一堆乱码.
解决方法有好多种,其实比较简单的办法是修改注册表.但是此时注册表也是regedit.exe,不能直接打开进行编辑,解决办法是将此regedit.exe更名为regedit.com,再双击即可.更改项目自行百度了.

网友:
这是对系统参数的一种运用。

网友:
这个命令确实很强大

网友:
不带这么玩的

网友:
其实就是文件打开的关联啦,,,不要试啦,不会的话,就搞不回头喽,,,,幸好只修改EXE,要是连COM也一起改,嘿嘿,那就热闹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够牛B的命令,一般还真不知道。

网友:
我搞坏了 还是大家小心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