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3l usb奇怪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华硕x53l  开机打开usb 进不了系统但是用usb启动盘可以认 进不了windowspe其他dos软件全部可以进 在bios 关闭usb设备可以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主板的usb电压5v全部正常 阻值也正常 系统也重装过也不行

网友:
USB 打值 供电正常不 都正常换SB

网友:
启动盘有很多种模式,我看是不支持你的启动盘模式吧

网友:
USB 打值 供电正常不 全部正常              启动盘有很多种模式,我看是不支持你的启动盘模式吧  把usb关掉就可以进p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