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v-tvm/s不开机

楼主(2010-09-16):
南桥芯片是vt8237r plus,上电时序芯片是IT8282M。
主板加电源,强制开机,电源风扇转下就停。
请问IT8282M损坏会引起电路保护吗?

网友:
可能是CPU供电短路了吧,你量下上下管会不会短路!!

网友:
都测测看,你已经强行加电了肯定烧了些东西了

网友:
有芯片短路的地方吧。。测一下,有没有短的。。

网友:
先测主板各个 供电测试点对地值有没短路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CPU的上管短路吧。最好连上管和电源IC一起换了再试下。

网友:
CPU供电,电路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开机电源风扇转下就停且能听到电源里面“吱”的一声的话,一般都是12V短路保护

网友:
这个主板,在测试时没装cpu的,只有电源和主板,强制开机出现保护;装了cpu也是一样的。
ATX各输出端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拔掉4针的U供电看看 还保护不?不保护就主要查供电管和IC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