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机子显卡CPU温度都很高

楼主(2010-09-16):
一台联想酷睿2的笔记本能正常使用,但机子温度很高,用鲁大师测得显卡温度90几度、CPU温度70几度,风扇一直狂转,偶尔会自动关机。还没有拆机,会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把机子拆了,清下灰啊。

网友:
笔记本温度高 先排除扇热问题,自动关机 ,应该就是 温度太高保护了

网友:
风扇要清理一下啊,应该是散热不好

网友:
联想的机子散热很容易拆的 几个螺丝就搞定  把散热器出风口上的灰尘处理干净 最好重新换散热硅脂

网友:
清风扇 , 清理灰尘吧。

网友:
客户反映自己拆过机,我估计没有安装正确,最坏的可能是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70度的话 应该是正常的呀。。   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呢

网友(点评):
显卡90几度,显然过高。

网友:
拆机 清灰 加散热膏 打紧螺丝 OK OVER~

网友:
清尘,看散热好坏,

网友:
把风扇灰尘清干净,显卡上最好加个小铜片,让散热效果好一些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通道堵塞了啊

网友:
先清灰吧。再就是看看,用户自己拆的时候,散热垫是否丢了。

网友:
清灰,看出风口堵了没有??

网友:
型号是E43L,拆开机子,确实堵塞了,清灰后显卡温度现在放全屏视频保持在77℃,是不是正常啊?能交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