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掉电

楼主(2010-09-16):
一精英661GX-M7,跑马到26掉电,不加CPU不掉。主从电源管理芯片,IO芯片都换了,BIOS刷了,可故障依旧,请高手给指点

网友:
查主板的开关!!!

网友:
我现在也有块主板掉电  K9NC-E  ASUS的

网友:
插上P4小插头就掉电     要怎么维修

网友:
查温控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