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:三星R50触发就短路修复成功:

楼主(2010-09-16):
三星R50触发就短路修复成功:
配置:CPU1.73/2M/533       NQ82915PM       ATi X300
NH82801FBM
LT3728      LT3735        LT1778      SC1486     3887
三星R50待机正常,触发后就5A短路,短路后查CPU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击穿,更换后不短了,再上电再触发又5A短路,又是CPU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击穿,又更换,这次触发的瞬间测了一下CPU的核心供电居然是18V,明白了为什么屡次烧CPU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,就是因为18V主供电由上管的D极全都通过S极出来,下面我们分析以下为什么18V主供电由上管的D极全都由S极出来:
1CPU供电芯片LTC3735损坏,控制不了上下管的G极了。
2:上管已经击穿损坏。
3CPU本身损坏。
4:板层有短路的。
5CPU核心供电的反馈电阻损坏。
6CPU座内有短路。
7:我没有想出来,还请同行们给我总结,谢谢!
按照以上这些思路我先后更换了上下管、LTC3735CPUCPU座、可都故障依旧,滤波电容也换了N个了。这是才想到到基地里找一找图纸吧,找到了,对照图纸我发现有2个电阻(R54R55)阻值为1,二图纸上标100欧,二这2个电阻正是反馈电阻,是想LTC3735接收不到CPU核心供电的反馈电压,当然也就无法控制其上管了。我用250欧的电阻换上,触发后亮机OK

哎!要是早点看看图纸,何必换了那么多元件,归根结底就是2个反馈电阻阻值增大引起的。希望朋友们看了这个事例后不要再走弯路了。
注意:1、次机正常待机001A,无3.3V
5V
,是触发后才有的。

、此机显卡有两种配置:分别是ATi X300ATi X700
附上本机图纸供朋友们参考:

三星

网友:
不是电阻阻值只会变大吗?

网友:
对呀,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,为什么反馈电路短路会造成18V直接供过来呢

网友:
电阻变大是维修中常见的事情,只要细心肯定能找出来的!

网友:
LZ写错了吧,2个电阻是无穷大,不是阻值为1吧

网友:
反馈电阻阻值变大了,电源管理IC控制不了电压,输出的电压就不对了。又学到了/

网友:
对,电阻坏了,阻值一般都是变大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. Study too.

网友:
电阻坏了,阻值一般都是变大

网友:
有进水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进水,是在别处清灰之后出现的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!又学习了一个知识。

网友:
楼主提供的图纸太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为1,一般代表无穷大

网友:
为1就是超过当前的量程了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电阻都是变大,以前修电视机还真遇见过电阻变小的,好像是个长虹25寸的电视。

网友:
有遇到过,但一般都是因为撞掉的,看得出楼主是真实经验

网友:
这教训不错.收下了.!~~~为什么反馈电路短路会造成18V直接供过来呢我也是有这个疑问!

网友:
郁闷了,十八V直接供导通了,这样CPU还不挂?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 只要修好就可以了撒

网友:
哈哈。往往是一些小元器件的毛病特别容易被忽视。以后维修时能够借鉴!

网友:
我是新手 学习了 楼主能向您学习下看电路图吗 万分感谢

网友:
这个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啊

网友:
反馈不正常,IC应该会保护呀,18V ????

网友:
经验不错,可惜自己还不会看图纸,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