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203

楼主(2010-09-16):
今天接一东芝L203笔记本,故障是用一会就死机花屏,由于以前修过东芝的这种故障,都是加焊北桥就好了的,
这次也把北桥从新做了一下,之后,发现这有下的一个内存槽能用 ,下面的内存槽不能用,有谁遇到过这种故障吗

网友:
这是东芝的一个通病,很长见的,我前天修了一台也是这样,直接换CPU大滤波电容

网友:
具体要换什么样的电容呀

网友:
NEC滤波大电容

网友:
说简单点,东芝的通病就是CPU的VCORE供电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,他的通病不是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,用适配器掉电吗?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内存槽
  这个故障也跟NEC大电容有关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