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板无复位求isl6326的PG脚

楼主(2010-09-16):
全板无复位求isl6326的PG脚

网友:
好像没使用这个脚

网友:
我在pdf里找不到这个脚要是没有这个脚的话那南桥如何获得vcore pg信号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南桥要得到VRMPG不一定要电源IC发给他,南桥VRMPG这个点上只要有一个高电平就行了,到于是谁给他的他不管。所以有些杂牌的板都是直接上拉给他的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啊那也只能判它死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