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20 1.5v 短路

楼主(2010-09-16):
我现在手上有3块板子,两块以前未修复的,一块刚接到的机器,三块板子有一个共同的问题,都是1.5vs短路,用表烧没有烧出来,南北桥拆掉也不行,1.5v输出端没有问题,有没有朋友修过这问题的,这难道也是520的通病吗?

网友:
阻值多少啊,

网友:
为什么确定是短路么  对地阻止多少。。  如果是20偶左右都是正常的哟 。如果真的是短路 你应该能烧出来的 。。

网友:
就那么几个东西,断开不行的话,就可能PCB了。

网友:
阻值是0, 会这么巧吗,3快都是PCB

网友:
楼主烧久一点

网友:
要是真的是短路的话,烧久一点,用手去触摸每一个元件,就会找出来的啦,其实短路的机器还是挺好修的

网友:
哪里短路啊

网友:
阻值为0,很难烧起来

网友:
是啊 上一块板子 把南北桥取下来不短了,装上也不短 ,但是一通电后 又短路了,真是难搞,这块主板也没修好,客户同意换板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