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 uk713 屏幕条纹

楼主(2010-09-16):
此显示器最初故障为偏红色,检测结果为VGA线问题,经一圈折腾换好线后,出现了新的问题,如图,慢屏都是条纹,请问题现在是那里出现了问题,用其他驱动板替用后能够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刷驱动试试~~

网友:
本来是红屏是搞线好,现在问题还是在线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线的问题,因为把线插头拔掉后,在显示LOGO时也会出现条纹,刷驱动怎么刷呢?

网友:
还是你的线有问题,是不是线的质量不好,有干扰.

网友:
驱动问题大点 你查看一下你的驱动板

网友:
还是线的问题吧。。好了没有啊。。期待结果。。。

网友:
还没好啊,我把线都拔掉了,只剩下驱动板,在显示LOGO时还是会出现条纹,这个显示器在换线之前只是偏红而,其他都正常,另外,这个显示器的VGA接线头有13根线,现在只剩下城橙黄黑没接上,其中驱动板的黑黄有+5V电压,橙有-5V电压,不要知道这些线用不用接,如果接的话得接VGA的些线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