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的联想昭阳E280S 装显卡驱动就花屏··

楼主(2010-09-16):
自己的联想昭阳E280S 装显卡驱动就花屏·· ··
  不装的话没有什么问题··义装上去进去系统就花屏··但是可以听到系统启动的声音··
求兄弟们指点下··这是什么故障啊··这板子是没有独立显卡的·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内存不稳

网友:
LE2的主板刷BIOS可以解决很多稀奇的问题,尤其是SIS芯片的。

网友:
驱动不对会这样 。  你多换几 个版本的系统装下看。。      以前我碰到过很多换了系统就的。 没好的话  就是北桥坏了 。 需要更换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,,,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