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EXCLE文件的恢复求助?

楼主(2010-09-16):
一个EXCLE文件,被感染病毒,杀毒的时候文件被删除,但是用了很多软件都不能找到,不过能找到这个文件的一个同名的TMP文件,大小也差不多,不知道通过这个TMP文件,怎么恢复原来的这个文件,谢谢大家了,给我个帮助,急!!!
文件

网友:
你可以吧TMP文件看看文件结构是不是正常,要不直接改成xls,看看就知道了
如果不行,就得做碎片了

网友:
用杀毒软件直接删除过的文件的话,通过软件是找不回来的,只能通过手动拼合碎片恢复了,这要请高手了,主要是winhex分析数据了

网友:
你用的软件不对。。

网友:
可以用office软件回复这个tmp临时文件的

网友:
用winhex吧!很好用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