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945跑C1就断电

楼主(2010-09-16):
手上有两块方正945(富士康代工),都是跑到C1就断电,但查了内存供电好的,内存也换过,BIOS刷了,IO也换了,还是不行,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啊。

网友:
LZ是开机直接跳的C1还是跳几下到的C1,如果没跳其他码或者是00-C1的话这个应该还在CPU这边,查查CPU供电吧。如果是跳了几下到C1的话在查北桥

网友:
U坐的问题吧
虚焊了,

网友:
压下U座,北桥,南桥试下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第二代内存查:
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.9V【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】 主供电1.8V【内存槽旁边电感】  119 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.5V或3.3V    238脚SPD电压【2.5V或3.3V】
这几个电压都没有问题的话,就查一下时钟与内存数据线的对地值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测CPU供电,可能是供电保护

网友:
3楼太有才了

网友:
我也觉得3楼有才   直接定死了  他的这个问题就是U座问题  简直就不是人..............是神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你是神的娃咯

网友:
富士康的主板10块有8块都是cpu座的问题,换个座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神的娃是你爷

网友:
师兄们都文明点,大家的建议都是相互促进的嘛,别伤了兄弟们的和气

网友:
加焊CPU座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家都文明点了    搞技术的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  有时候 遇到的问题真的很无赖啊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块杂牌845的主板,不过内存,现在还没有搞定呢,电压都正常。

网友(2010-10-18):
这都是让主板给逼的啊!

网友:
上假负载掉电吗?不掉我觉得还是核心供电问题

网友:
断电之后是不是自已又会开起来

网友:
应该是不过内存,看看座子有没有虚焊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  码是直接C1的话  应该是U的问题  不是内存

网友:
今天我遇到了  是座的问题    跑C1掉电    然后有自动重启    反复这样      加焊座一准好

网友:
如果内存供电正常的话,加焊一下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