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stat顶星主板的北桥问题,,不明白

楼主(2010-09-16):
今天我朋友有一块项星TOPSTAR的945主板,775针的座,集成的显卡,,他说他要加一块独显,,,我把我这里现成的CF9500GT,,换给它,,插上以后开机亮不了,,接着换下显卡,,接这板的集显可以开机,正常进系统系统,,看诊断卡代码是四横杠,,没有复位,,插集成显卡正常亮机,,测PCI-E的A11脚,开机也有低高低的电平,,在测了PCI-E的A13~A14时钟信号两脚,,也有正常的1.68V~1.72V的工作电压,,,至于供电这边。。3.3V,12V也全部到位了,,还在想为什么全部条件都有了,怎么不亮机??换下来插了金手指和洗PCI-E座,无果,,,不过,认真点看了一下,北桥芯片这边是项星做的,,什么型号我忘了,,只看到芯片上面有项星的属名,,,想一下,会不会是北桥芯片不容这卡子呢????于是换了一块其它的V星RXI500的显卡,开机正常,,,这虽然是小问题,,不值的一提,,但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是,,项星的芯片组好像对电脑硬件也很挑替的,,这点我今天才发现
诊断卡代码

网友:
我看楼主发的这帖还是有点用,这些主板肯定比不上那些一,二线品牌了。这种事情我也发生过

网友:
以前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忘记是顶星什么型号的了,也是挑显卡的,.呵,

网友:
黄会志
的帖子
显卡不显卡第一个做的就是先换显卡测。不同的显卡PCB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。也不一定全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顶星的板子就是垃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