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换了电容之后屏幕就抖

楼主(2010-09-16):
我的显示器是SONY的 ,我还了一个电容, 450v 100uf的换了之后屏幕就抖

我有图片请大家看看 看看我的显示器主板有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发那么多图片,没一个清楚的,换了哪个电容,发一个清楚的图片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照的这个东西学名叫什么呢,后面五个图片里的东西是好的  我怀疑前面三个图片里的东西好像坏了 但是我不敢确定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质量不好,原来什么问题?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的功率不够!

网友(点评):
你太有 柴 了

网友:
电容是次品,容量不够

网友:
对呀!原来是什么问题使你换了电容的?再就怎么个抖法,上下还是左右?行、场幅收缩不?如果怀疑所换电容就再并联个电容,滤波的吧,容量大点不犯病。

网友:
我的显示器也是哪样的。。。。换了电容屏就抖动。。。。有时是电脑显卡出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,这个图片这么不清晰,除了楼主说的,好像看不出图片上有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电容质量不好滤波不良,把12V 5V 后面的电容也一起换 了试试。

网友:
看看高压板,电容,电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显示器的滤波都生锈了,是电容的问题大些还是滤波的问题大些呢?

还有我显示器的按钮都不好用了,只有开关好用

网友(点评):
按键功能键不好用??可能是按键漏电 量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这个抖就像大屁股的显示器,调一下赫兹就能强一点。

网友:
一般液晶屏在跟换后抖 个人理解 你肯定只是换了一个鼓包的电容 我给你的建议是 把滤波电容抖换掉 就是12V 5V 这两路的 另外就是别忘记装那个铁壳 到我们手上维修液晶的 很多都发现屏蔽的铁壳都没了·呵呵·这也会造成一定的干扰··

网友:
我上面有两个滤波   怎么换 有会换的告诉我一下 这个东西分正负极吗?

网友(点评):
回去恶补基础再来吧

网友:
滤波有不分正负极的吗 我没见过 只有贴片不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把一摸一样的滤波换上去就可以了被,不分反正不分正负级把,那我随便的焊上不就好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电解电容 你随便换上去 估计要听响了。

网友:
把12V5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

网友:
有分正负极喔,电容本身有不一样线条的是负极,版上用万用表量跟地倒通的是负极,把容值与耐电压的数值加一极

网友:
电容的容量uf好比是一个装水的杯子,耐压v好比装多重的东西。
可以用大一些的杯子装水,但别装太多,会影响稳定。
耐压只能高不能低。如果再高压用低了会爆。
也千万不能装反,反了也会爆
耐压会对电路有点保护作用但不是必然,可按高10%原则;容量大点对输入电压波动频繁的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,1000以下取+20%,1000-3300可+1000UF,3300以上+10%原则

网友:
你的图不是很清楚,可能坏的那个不是电容,而你换的是电容,是不是第二张图蓝色的那个坏了。要是这个坏了,你换成了电容当然不正常了。

网友:
电容不良。

网友:
哪个电容都没有说清楚,不太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