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修液晶-小试牛刀2

楼主(2010-09-16):
学修液晶-小试牛刀2

刚修完那个dell的,车间又抱来个三星的,现象是,开机后,过一会,大概几分钟就黑屏了。。
拆,我拆。。背面有螺丝,很好拆!!!
还是,仔细观察一下,电源板,和驱动板,又被我看到了,电源板上,输出部分有两颗25V1000uf和一个25V680uf的电容鼓了。。还是找来16V1500uf的,电容,三颗,换上。。。...哈哈。。正在试机中。。已经十多分钟了。。。没出现黑屏现象!经验值进一步增加!

网友:
楼主怎么净碰上电容的问题,这个经验值没增加吧
一样的情况还增加经验,哈哈

网友:
现象不同啊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简单问题,是人长了眼睛都知道修。

网友:
lz运气真好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,不过楼主稍微提一下你,换电容最好将16V换成25V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同意你的说法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耐压值比原来低那么多,电压稍微不稳定又得坏了

网友:
要想下次又可以修到这个同样故障的三星液晶显示器,建议就用16V的电容,不要改了,毕竟赚钱为主,增加经验值其次呀

网友:
电容奸持不了几个月的~~,不过你想有下次生意也可以这样做的~~~

网友:
各項零件在原本設計者都有所考量
只能說黑心店家
不按照規格到時
會自作自受

网友:
25v你怎么换成12v的,最怕返修

网友:
呵呵,我好像还不敢修液晶呢,怕高压,不过也还没有坏过的在我手上的

网友:
哥,25V 的电容 ,你找个16的也敢上,真是赚钱不要命啊。

网友:
三星好多机都是这毛病,电容耐压可能太低!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内电容经常鼓,很多时候就换电容就能修好

网友:
运行好,遇到的都是电容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