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机子一定会亮吗

楼主(2010-09-16):
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机子一定会亮吗  前提是电源线和显示器都是好的

网友:
不一定。也有集成显卡坏了不亮机的。也有独立显卡有问题不亮机的

网友:
不一定     有时显卡有问题同样不开机

网友:
通常出这种问题,一般显卡有问题或是系统本身出问题。

网友:
真的没有遇见过,应该是显卡这块的问题多些,缺少某个行场信号

网友:
我这大把这样的板,集成显卡或者独立显卡坏的可以进系统,显示器灯也变成正常的绿色,但就没显示

网友:
是 啊  这样的板多啊   而且好多都是集成坏掉了 好多都还不好修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听到声音说明电脑能进系统,显不显是另外的事,必须是显卡一定好的才能显。

网友:
不一定,我就碰到过,听见进系统的声音,显示器死活就是不亮,最后判断是显卡有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,换个显卡最快了,不然就得修显示器了

网友:
有些主板在检不到显卡时,也可以继续向下进行至到进系统。这种现像在笔记本里经常见,台式机见的相对还少。

网友:
不一定哦,出现这种情况不亮机的一般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有时桥虚焊也会不显,但是却跑马正常,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

网友:
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,说明,主板开机流程已经正常了,没显示的话就是显示器问题,或者是显卡问题咯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VGA电路有问题,集成显卡坏一般都会跑码正常但是不显示的。

网友:
不一定。。。特别是集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