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9n03la直插式场管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0-09-16):
请问大家一下,09n03la直插式场管用什么代换?

不是专业维修班子,条件有限,没有直插式的场管,可以用什么别的型号替换?

网友:
这是很常见的管子,这个都没有,你能有什么样的。说说大家给你看看。

网友:
这是09N03的PDF资料,可以 用06N03可以代换

网友:
5NO3万能场管

网友:
哦对了,还有3055

网友:
只要型号是同一种沟型 ,基本上都可代用。

网友:
3055功率低了

网友:
可以用不是直插的09N03 代换   用钳子小心把腿捏直  中间的脚不够长 可以接块铜丝  我就这样还了好几次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PU供电处的N沟道管都可以,没直插式的可以用贴片式的改上去,不地外观不好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