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网本之怪异现象

楼主(2010-09-16):
求一下高手 今天接到个本本 按开机键屏灯亮左上角有一白色横杠 一直停在那里 背灯是亮的  但是 按任何键都无反应 连BIOS也出不来 请问是硬件哪里的问题呢 小弟刚入行笔记本跪求

网友:
硬盘,先检查硬盘吧。

网友:
先看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——在排除

网友:
外挂硬盘 看看硬盘系统好坏

网友:
把所有外设都拆掉看看

网友:
首先确定是否为硬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