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硒鼓打印淡

楼主(2010-09-16):
    今天我又接了一台松下的机子,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搞好过,问题就是左边淡。
鼓心,上粉棍,碳粉换过,硒鼓也清得干干静静了,问题还是一样,但有时候光换
鼓心就可以。三星硒鼓也有这样的问题。~~~好迷惑。几年了从来没搞好过~!
     请教哪位师傅这个问题有没的见过

网友:
充电座接触不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吗,应该不会吧,要是充电棍接触不好,是横向都是淡的,现在是左边淡,右边不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接触不良,接触好时都清楚,接触不好时是压是慢慢下降的,然后又接好了,所以部分淡

网友:
松下硒鼓  只有鼓芯和粉辊能换。其它的没有配件。有时并不是这个件的问题。只有更换总成。最好换原装的。代用的有时刚上去就不好用。我修过很多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嗯嗯,这个问题我师傅都说搞这种问题最失败,最后他还是叫客户整个鼓换了!

网友:
这个很好修的啊  换个刮板和磁棍就好了   磁棍是橡胶的 会被磨损的出来一道道白道  刮板上容易有粉块所以才会坏磁棍

网友:
我经常修的   磁棍也有卖的啊 需要的话找我 。。

网友:
松下有磁辊吗,是拾粉辊吧,这种情况换鼓芯,清洁激光组件

网友(2010-10-29):
请问下美能达163机子复印打印都很淡,楼主能解说下吗? 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94983-1-1.html

网友:
你那是鼓芯和磁棒坏了,换了就好啦,松下的硒鼓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

网友:
使用的粉不好导致会那样

网友:
如果你确定你的粉和机器都没有问题,硒鼓下边的激光器窗口玻璃片也清洁好了,又换过鼓芯和上粉辊,那就只有试一下充电了,把充电拆下来,把充电电极丝清洁好,充电电网取下用水冲洗,把水弄干后再装上看,应该可以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