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缺色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还能修吗

楼主(2010-09-16):
(图片)

网友:
屏  屏线都有可能

网友:
屏,驱动板,屏线均有可能。你得先换上去试,确定故障件以后再考虑怎么修。

网友:
屏 邦定带多

网友:
不好意思搞错了,发错信息

网友:
屏坏了,这么明显

网友:
液晶屏上的BONDING出问题了

网友:
还是点屏工具点一下。

网友:
屏坏了应该是

网友:
替换法试下啊,故障不就找出来了

网友:
三个东西都有可能的。要排除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