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长城电源300 ,铺助电源无电压!

楼主(2010-09-16):
测量铺助电源管子,中间那个脚无电压,不知道电压正常电压多少,中间那个脚接了一个二极管这,二极管另一端有电压,好像是300V 还是150V没仔细看!在路测量二极管测得200K和5K,请问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坏了?

网友:
c极一般是300V的电压

网友:
最好拆下来量。在线量不是很准确的。如果有断路的根本测不出来的

网友:
测量铺助电源管子,中间那个脚无电压  应该有300V   看看是不是待机的开关变压器开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