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风扇怎么改

楼主(2010-09-16):
求高手指点笔记本风扇没有原装的如何改?

网友:
一般是单独从电源与引线,,,,

网友:
二级电压引线过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接 USB 的5V 嘛。。    看你的风扇是几V  供电的  然后去拉 电压

网友:
U口一般都行,有的U口不开机都有电压,量一下那是开机后才有的5V

网友:
在u口取5v,在把风扇的4根线中的红色线从插座中拔出来,中间用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串联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LZ是要换风扇吧,不是该强转吧  如果换风扇又没有原装   只能把电机去下来  如果和扇叶相连在一起 就把他用烙铁 取下来     在用烙铁 烙到原来风扇 的 架子上面

网友:
从USB口飞线

网友:
加USB的V + 就可以了。最简单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