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你解决注册表被锁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9-16):
在上网浏览了恶意网页后,经常会遇到注册表被禁用的事情。注册表被加锁,其主要原理就是修改注册表。在注册表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s\

CurrentVerssion\Policies\System分支下,新建DWORD值“Disableregistrytools”,并设键值为“1”。这样,当有人运行注册表编辑器时就会出现“注册编辑已被管理员所禁止”的对话框(如图1),这样就可以达到限制别人使用注册表编辑器的目的。给注册表解锁的方法有很多,编辑REG文件导入注册表是最常用的。本文要介绍的是与众不同的七招,在此与您分享。

用Word的宏来解锁

Word也可以给注册表解锁?没错!我们利用的是微软在Word中提供的“宏”,没想到吧?具体方法是:运行Word,然后编写如下面所示的这个“Unlock”宏,即可给注册表解锁:

Sub Unlock()

Dim RegPath As String

RegPath = “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

\Microsoft\Windows\CurrentVersion\Policies\System”

System.PrivateProfileString(FileName:=“”,Section:=RegPath,Key:=“Disableregistrytools”)=“OK!”

End Sub

其实,这个方法一点都不神秘,只是利用了注册表的一个特性,即在同一注册表项下,不能有相同名字的字符串值和DWORD值,如果先前有一个DWORD值存在,则后建立的同名的字符串值会将其覆盖,这也就间接的删除了原值。在本例中就是DWORD值Disableregistrytools被同名的字符串值所覆盖删除。

修改Regedit.exe文件

修改Regedit.exe文件也可以给注册表解锁,前提条件是手头上要有十六进制文件编辑软件如UltraEdit或WinHex等。我们以UltraEdit为例,用Ultra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.exe。点击“搜索”菜单下的“查找”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“查找ASCII字符”前面打上“√”,在“查找什么”栏中输入:Disableregistrytools(如图2),点击“确定”开始查找。会找到仅有的一处结果,改成别的字符就可以了。不过长度一定要一样(20个英文字母),这样就可以解除对注册表编辑器的禁用。

使注册表编辑器无法被禁用

给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.exe做个小手术,使之对注册表禁用功能具有“免疫力”,可以打造一个锁不住的注册表编辑器。这对防范恶意网页对注册表的禁用非常有好处。用十六进制文件编辑器Ultraedit打开Regedit.exe,查找74 1B 6A 10 A1 00,找到后,把74改为EB即可。现在,你就有了一个锁不住的注册表编辑器了。下次既使注册表被禁用也不用害怕了,只管运行之,保管恶意网页的修改无效。

用INF文件解锁

大家一定看到过在Windows中有一种后缀为INF的驱动安装文件,它实际上是一种脚本语言,通过解释执行。它包含了设备驱动程序的所有安装信息,其中也有涉及修改注册表的相关信息语句,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INF文件对注册表解锁。

INF文件是由各个小节(Section) 组成。小节的名字从中括号中起,且在此文件中必须是惟一的。小节的名字是它的入口点。后面是小节内容,形式上是“键名称=键值”。在文件中可以添加注释,由分号完成,分号后的内容不被解释执行。让我们开始行动,用记事本编辑如下内容的文件:

[Version]

Signature=“$CHICAGO$”

[DefaultInstall]

DelReg=del

[del]

HKCU,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s\CurrentVersion\Policies\

System,Disableregistrytools,

1,00,00,00,00

将上面的内容存为del.inf,使用时用右键点击它,在弹出菜单中选择“安装”即可给注册表解锁(如图3)。

用JScript解锁

用记事本编辑如下内容的文件,保存为以.js为后缀名的任意文件,使用时双击就可以了。

VAR WSHShell=WSCRIPT.CREA-TOBJEt(“WSCRIPT.SHELL”);

WSHShell.Popup(“为你解锁注册表”);

WSHShell.RegWrite(“HKCU\\Software\\Microsoft\\

Windows\\CurrentVersion\\Policies\\

system\\DisableRegistryTools”, 0,“reg_dword”);

大家可以看出用JS对键值进行操作时要用两斜杠“\\”,并且要用“;”表示结束。一般只要能注意这两点,就没有问题了。

用VBScript解锁

用VBScript对注册表进行解锁?没错!很容易又很简单的一个方法,用记事本编辑如下内容:

DIM WSH

SET WSH=WSCRIPT.CreateObject(“WSCRIPT.SHELL”)

WSH.POPUP(“为你解锁注册表!”)

WSH.Regwrite“HKCU\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s\

CurrentVersion\Policies\System\DisableRegistryTools”,0,“REG_DWORD”

WSH.POPUP(“注册表解锁成功!”)

将以上内容保存为以.vbs为扩展名的任意文件,使用时双击即可。

郑鹏(大鹏) -10

网友:
这个版块发现有很多非会员在这里复制别的东西在这里要分,发点有用的,行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凭什么说我这是没用的?你没用过就说这是没用的是不?再有就是你凭什么说我是为了混点分才发的这帖子,你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吗?你不复制你真正用你自己的知识解决了多少问题?论坛有多少帖子是复制来的?难道都想你想的那样只是为了弄点分吗?添砖加瓦也用错?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利用你手中的职权的?

网友:
路过,纯属路过,好浓的火药味!!!!

网友:
晕死,刚来就看到火药,我是真的为了混分,所以就在里面到处溜达,看有没可以回复的帖子的,然后就路过这了...偶闪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