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HPC LWM950液晶不通电

楼主(2010-09-16):
一台HPC LWM950液晶不通电 没12V 5V电压 测量;保险。桥锥。大滤波电容。开关管是好的可是开关管的3脚都是100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IC的问题 IC型号是LD7576的我现在手上
只有LD7575的不知道可以代换不 还有大家说开关管的3脚都是100V是什么问题
问题

网友:
除了中间的D极,其它的两个极都不应当有太高的电压,,,

网友:
换了IC还是一样的问题 开关管没短路

网友:
7576和7575是可以代换的,论坛里有

网友:
如果3脚都有这电压你这板早就冒烟...也不可能可以通电...你会不会表笔接地接错了...

网友:
LZ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你不会又直接换板了吧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