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600A掉电维修

楼主(2010-09-16):
换个8732用不了一会就又烧了,就烧8732的上管。把8732换成8722可以一直用  ,就是不能待机一待机就黑屏  在开也能正常使用。测过没有短路的情况啊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找一个原来的型号试一下呢

网友:
换上同型号的烧管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元件穿了,电压升高。所以专烧这芯片的,问题应该在周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