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71S 常亮黄灯(已经修复)

楼主(2010-09-16):
AOC  771S,17寸纯平,开机通电不显示,指示灯常亮黄色,拆机发现高压包二脚虚焊,补焊后故障依旧。请教高手,哪位修过此故障?我这里接了6台,都是这个问题,不知这个通病怎么修?谢谢

网友:
换行管,和772S一样的故障!

网友:
换过行管了,没坏。常亮黄灯,接不到VGA信号,不知道怎么查呢

网友:
查行场同步信号到控制芯片之间的线路有没通

网友:
测VGA线的13针和14针

网友:
13 14 行场,对地都低,只有几欧电阻

网友:
CPU 拆下了,还是低

网友:
查到问题了,两个二级管坏了,保护用的,直接拆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信号输入的保护二极管吗?能否把元件号说一下?

网友:
具体元件号记不清了,是两个输入的保护二级管,13 14脚相连的,很容易找到

网友(2010-10-19):
我的也有这个问题。借鉴一下。